维修经验分享之如何处理PLC工作不稳定频繁死机的故障?

楼主(2015-09-25):
PLC工作不稳定频繁死机的解决方法:
    1、若电源电庄高于PLC的额定电压的上限值或低于PLC的额定电压的下限值,应对供电电压进行检查,若有异常,调整电压。
    2、若主机系统模块接触不良,应对主机系统模块进行清理和重插。
    3、若CPU、内存板内元器件松动,应对可疑元器件采用戴手套按压的方法或补焊。
    4、若CPU、内存板故障,应及时更换。
    5、在设计和改造PLC时,还易出现应用程序的扫描周期过长,导致PLC频繁死机。解决办法就是更改程序和重新设定扫描周期

网友A:
如果PLC坏了,我一般都是直接更换新的,然后坏的给厂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