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指南:如何选择PLC

楼主(2015-09-25):
随着PLC的推广普及,PLC产品的种类和型号越来越多,功能日趋完善,目前从国外引进的及国内厂商组装或者自行开发的PLC产品已有几十个系列。上百种型号。其结构形式,性能,容量,指令系统,编程方法,价格等各有不同,适用的场合也各有侧重。因此,合理选择PLC产品,对于提高PLC控制系统的技术经济指标起着重要作用。各厂家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上都能过关的情况下如何选择满足自己需求,既经济实惠,又不浪费机器容量。PLC的选择主要包括机型选择,容量选择,输入输出模块选择,电源模块选择等几个方面。

(一)PLC的类型
    PLC按结构分为整体型和模块型两类,按应用环境分为现场安装和控制室安装两类;按CPU字长分为1位、4位、8位、16位、32位、64位等。从应用角度出发,通常可按控制功能或输入输出点数选型。整体型PLC的I/O点数固定,因此用户选择的余地较小,用于小型控制系统;模块型PLC提供多种I/O卡件或插卡,因此用户可较合理地选择和配置控制系统的I/O点数,功能扩展方便灵活,一般用于大中型控制系统。

(二)输入输出模块的选择

输入输出模块的选择应考虑与应用要求的统一。例如对输入模块,应考虑信号电平、信号传输距离、信号隔离、信号供电方式等应用要求。对输出模块,应考虑选用的输出模块类型,通常继电器输出模块具有价格低,使用电压范围广、寿命短、响应时间较长等特点;可控硅输出模块适用于开关频繁,电感性低功率因数负荷场合,但价格较贵,过载能力较差。输出模块还有直流输出、交流输出和模拟量输出等,与应用要求应一致。可根据应用要求,合理选用智能型输入输出模块,以便提高控制水平和降低应用成本。考虑是否需要扩展机架或远程I/O机架等。
(三)电源的选择
    PLC的供电电源,除了引进设备时同时引进PLC应根据产品说明书要求设计和选用外,一般PLC的供电电源应设计选用220VAC电源,与国内电网电压一致。重要的应用场合,应采用不间断电源或稳压电源供电。如果PLC本身带有可使用电源时,应核对提供的电流是否满足应用要求,否则应设计外接供电电源。为防止外部高压电源因误操作而引入PLC,对输入和输出信号的隔离是必要的,有时也可采用简单的二极管或熔丝管隔离。
(四)存储器的选择
 由于计算机集成芯片技术的发展,存储器的价格已下降,因此,为保证应用项目的正常投运,一般要求PLC的存储器容量,按256个I/O点至少选8K存储器选择。需要复杂控制功能时,应选择容量更大,档次更高的存储器。
(五)冗余功能的选择

1.控制单元的冗余
  (1)重要的过程单元:CPU(包括存储器)及电源均应1B1冗余。
  (2)在需要时也可选用PLC硬件与热备软件构成的热备冗余系统、2重化或3重化

冗余容错系统等。
  2.I/O接口单元的冗余
  (1)控制回路的多点I/O卡应冗余配置。
  (2)重要检测点的多点I/O卡可冗余配置。3)根据需要对重要的I/O信号,可选用2重化或3重化的I/O接口单元。
   (六)经济性的考虑
    选择PLC时,应考虑性能价格比。考虑经济性时,应同时考虑应用的可扩展性、可操作性、投入产出比等因素,进行比较和兼顾,最终选出较满意的产品。输入输出点数对价格有直接影响。每增加一块输入输出卡件就需增加一定的费用。当点数增加到某一数值后,相应的存储器容量、机架、母板等也要相应增加,因此,点数的增加对CPU选用、存储器容量、控制功能范围等选择都有影响。在估算和选用时应充分考虑,使整个控制系统有较合理的性能价格比。

    国产PLC品牌中不乏优秀的产品,下面为大家推荐几个常用稳定的国产PLC品牌供用户选型时参考:如南大傲拓、台达, 江苏信捷, 深圳奥越信、南京冠德、北京和利时、洛阳易达、上海正航等是中国PLC行业的佼佼者,技术成熟,质量可靠,性价比高,值得大家参考。

网友A:
楼主,分析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