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调试之PLC现场调试指导

楼主(2015-09-25):
在工业现场, PLC程序现场调试过程中在所有设备都安装好后,所有连接线都接好后的实际调试。也是PLC程序的最后调试。现场调试的目的是,调试通过后,可交给用户使用,或试运行。开始调试时,设备可先不运转,甚至于不要带电。可随着调试的进展逐步加电、开机、加载,直到按额定条件运转。具体过程大体是:
  1)、要查接线、确定设备接地系统和供电系统的基本要求。检查接地系统,包括检查地极对地的地电阻、地极与地网的连接、地线的连接及线径、线质等。检查供电系统,包括检查电源的设备容量、型号、供电电压等级及精度、供电线径、线质及连接、布局等。核对地址。要逐点进行,要确保正确无误。可不带电核对,那就是查线,较麻烦。也可带电查,加上信号后,看电控系统的动作情况是否符合设计的目的。
  2)、检查模拟量输入输出。检查各个I/O模件与其现场控制器的通讯、端子板上加载信号源测试各个通道、检查各通道质量、信号类型及精度等。I/O检查测量的范围为主模件及所带的子模件,到对应的端子板上的接线端子上。看输入输出模块是否正确,工作是否正常。必要时,还可用标准仪器检查输入输出的精度。
  3)、检查与测试指示灯。控制面板上如有指示灯,应先对应指示灯的显示进行检查。一方面,查看灯坏了没有,另一方面检查逻辑关系是否正确。指示灯是反映系统工作的一面镜子,先调好它,将对进一步调试提供方便。
  4)、检查手动动作及手动控制逻辑关系。完成了以上调试,继而可进行手动动作及手动控制逻辑关系调试。要查看各个手动控制的输出点,是否有相应的输出以及与输出对应的动作,然后再看,各个手动控制是否能够实现。如有问题,立即解决。
  5)、半自动工作。如系统可自动工作,那先调半自动工作能否实现。调试时可一步步推进。直至完成整个控制周期。哪个步骤或环节出现问题,就着手解决哪个步骤或环节的问题。
  6)、自动工作。在完成半自动调试后,可进一步调试自动工作。要多观察几个工作循环,以确保系统能正确无误地连续工作。
  7)、模拟量调试、参数确定。以上调试的都是逻辑控制的项目。这是系统调试时,首先要调通的。这些调试基本完成后,可着手调试模拟量、脉冲量控制。最主要的是选定合适控制参数。一般讲,这个过程是比较长的。要耐心调,参数也要作多种选择,再从中选出最优者。有的PLC,它的PID参数可通过自整定获得。但这个自整定过程,也是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完成的。
  8)、异常条件检查,完成上述所有调试,整个调试基本也就完成了。但是最好再进行一些异常条件检查。看看出现异常情况或一些难以避免的非法操作,是否会停机保护或是报警提示。

    9)系统运行及移交

在系统全部安装结束后进行初步运行及调试,验证PLC系统在有现场输入的实际运行环境中的工作情况。 在系统连续无故障运行规定时间后,供方将完整的工作系统和资料移交给需方,并签字,整个现场调试完成。

网友A:
写的很不错   最近一直在现场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