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过热、冒烟原因总结

楼主(2015-09-25):
出现此故障的原因有:
       (1)电源电压过低,若电源线压降过大,更换较粗的电源线。若电源电压太低,由供电部门解决;
  (2)电源电压过高,如果电源电压超标较大,由供电部门解决;
  (3)定、转子铁心摩托车擦,若轴承间隙超限,更换新轴承。若转轴弯曲,调直处理。若铁心松动,变形,处理铁心;
  (4)绕组表面粘满尘垢、异物,清扫或清洗电动机;
  (5)电动机频繁启动或正、反转次数过多,减少电动机启动及正、反转次数,或更换适合的电动机;
  (6)电动机过载或拖动机械的阻力过大,排除拖动机械故障,减小阻力。若超过额定电流,需减低负载。更换大容量电动机或采取增容措施;

  (7)笼型转子断条或绕线转子绕组接线松脱,对断条和松脱处,进行补焊或紧固螺丝;
  (8)进风温度过高,检查冷却装置及周围环境温度;
  (9)绕组匝间,相间短路,绕组接地,检查排除;

  (10)电动机缺相运转,检查熔丝、开关接触点,排除故障;
  (11)风扇故障造成通风不良,检查风扇,扇叶是否变形,损坏或松脱,必要时更换;

  (12)重绕后,绕组浸渍不良,进行“二次”浸漆处理,或采用真空浸漆措施;
  (13)绕组接线错误,改接;
  (14)环境温度增高,或电动机通风道堵塞,改善环境温度状况。

网友A:
这个算不算,单相电机运行电容变小,带载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