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过压故障

楼主(2015-09-25):
今天公司有台中拉机收线变频器老报过压,整机的工作原理是拉丝变频器输出同步信号给收线变频器,收线变频器通过一个摆杆的电位器作反馈形成PID调节,变频器用汇川MD380,收线变频器外接制动电阻,公司有4台一样中拉机,查看其它台收线变频器的直流电压520V-690V之间变化,电压高的时候制动电阻有工作,收线变频器跟其它台换过使用,还是过压,电压800V,还有负载轻时没有,负载重时常有报过压,请指点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是减速时报过电压,应该将减速时间加长,会好的。

网友B:
根据楼主的叙述,我分析为:

加速过电压Err05

1、输入电压偏高

2、加速过程中存在外力拖动电机运行

3、加速时间过短

4、没有加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1、将电压调至正常范围

2、取消此外动力或加装制动电阻

3、增大加速时间

4、加装制动单元及电阻

减速过电压Err06

1、输入电压偏高

2、减速过程中存在外力拖动电机运行

3、减速时间过短

4、没有加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1、将电压调至正常范围

2、取消此外动力或加装制动电阻

3、增大减速时间

4、加装制动单元及电阻

恒速过电压Err07

1、输入电压偏高

2、运行过程中存在外力拖动电机运行

1、将电压调至正常范围

2、取消此外动力或加装制动电阻

网友C(2016-10-05):
重新学习电机……或许可以好

网友D:
汇川质量还算好的,故障肯德是有的!

网友E:
变频器配的是不是小了点。负载轻和负载重从控制角度讲没有区别。

网友F(2017-11-08):
大电容老化了,所以负载轻没事,重了就不够用了

网友G(2024-12-13):
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