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落熔断器的熔芯

楼主(2015-09-25):
一台200KVA的变压器高压保险断了,没有10A的,供电所用了根20A的,我问他为何不用额定电流,他说20A就行,请问各位老师配20A的行不行?

网友A:
汗,楼主直接自己算啊!

I=P/1.732×U=11.5A

这是粗略的计算

容量在100kVA及以下者,高压侧熔丝按变压器容量额定电流的 2~3 倍选择
容量在100kVA及以上者,高压侧熔丝按变压器容量额定电流的1.5~2倍选择

这眼看的话以前选小了,20A更合适

网友B:
考虑到一般情况下变压器都没有全负荷运行,额没有大负载启动,所以以前10A也可以运行!现在20A估计,没有大负载短路是不会烧保险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楼主直接自己算啊!I=P/1.732×U=11.5...

谢谢,原来按额定来选的。看来供电所是对的

网友C:
做为低压用户,高压侧的跌落式是归供电部门管理,他们原来选的熔丝都小。为了供电可靠性,还是选大点好,不会有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