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380T 11KW显示88888

楼主(2015-09-25):
接手一台汇川MD380T 11KW变频器,停机5分钟以上开机能正常工作。但是停机时间太短,比如显示屏刚熄灭时再送电,显示屏就不会显示了,电源也在工作风扇有转,CPU板指示灯有亮。停机稍长一点,比如一分钟左右再送电,显示屏就显示88888了。有换过开关电源5V的3个1000UF电解,没什么用,请各位前辈分析一下大概是什么原因?从何处下手维修?谢谢先!

网友A(2016-10-05):
开关电源不正常啊!检查开关电源

网友B(2017-08-19):
请检查母线电解电容上面的均压电阻是否焊接错误甚至没有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