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保险丝的选用

楼主(2015-09-25):
变压器保险丝的选用

    熔丝配置有这样一个原则,100kVA以下的变压器熔丝的额定电流按变压器一次额定电流的2-3倍选择,考虑机械强度,最小不得小于10A;100kVA以上的变压器,熔丝的额定电流按变压器额定电流的1.5-2倍来选择。变压器的容量有20kVA、20kVA、50kVA、80kVA、100kVA、125kVA、160kVA、200kVA、250kVA、315kVA、400kVA等。

    例:有一台400kVA变压器,高压10kV,低压 0.38kV,高压端跌落保险的保险丝最大多少A,低压部分最大承载电流为多少A。

    额定电压是10kV/0.4kV, kVA是变压器的视在功率,用S来表示,kw指的是有功功率,用符号P来表示,还有一个无功功率用Q来表示。它们的关系用一个直角三角形来表示,视在功率S是三角形的斜边;有功功率是三角形的一个直角边,无功功率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 视在功率Se=√3IeUe;则400kVA的变压器一次侧额定电流为:Ie=Se/√3Ue=400/1.732×10=23.1(A),熔丝可在1.5至2倍来选择,选择50至75A的即可。熔体额定电流3、5、7.5、10、20、30、40、50、75、100、150及200A等规格。低压侧的电流为:I=400/1.732×0.4=577.4A。

    变压器的容量大小是指变压器负载电流的大小。100kVA变压器的负载电流为:I=100/1.732*0.4=144A(变压器二次电流为0.4kV)。100kW电机的输入电流为:I=100/1.732*0.38*0.75*0.75=270A(电机的额定电压为0.38kV,功率因素和效率均按0.75估算)。所以,100kVA变压器不能带动100kW的电机。通过计算,可以得出,100kvA变压器能带动53kW的电机。

楼主:
今天有人发帖问这个,不会算的看看

网友A:
I=100/1.732*0.4=144这个结果对吗

是不是应该

I=100/1.732/0.4=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