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5-09-26):
当MCGS用MODBUS-RTU是,显示输出的表达式变量是选哪个啊???是选(从数据中心采集/自定义)还是选(根据采集信息生成)

网友A:
都一样,如果,你选一个变量名data1,那么触摸屏输入框里连接的就是这个变量data1

如果,你选设备生成,那么触摸屏输入框连接的就是设备生成的变量名。

推荐,设备生成,最近,使用西门子1200的plc,感觉驱动有点问题,逐渐,喜欢用设备生成。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那我试一试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那我试一试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如果,你选一个变量名data1,那么触摸屏输入...

网友B:
      学习了!

      还没使用过 MODBUS-RTU 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