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用MODBUS-RTU问题 ,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5-09-26):
当MCGS用MODBUS-RTU是,显示输出的表达式变量是选哪个啊???是选(从数据中心采集/自定义)还是选(根据采集信息生成)

网友A(2016-11-03):
这个应该是可以自己定义,也可以直接指向设备通道吧,直接指向后,数据库中就添加了你的指向变量,初学

网友B(2017-02-16):
这个是由自己定义好了的,只读,只写、读写,使用时对应好。

网友C(2017-05-02):
你的这个是三菱plc与触摸屏用fx3u485adp通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