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台达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5-09-26):
请问大家台达PLC和台达变频器通讯修改频率,只能上电修改频率,之后不能修改,M1129置位通讯逾时,如何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用的是台达的那种通讯方式!

楼主:
modbus通讯    用的是专门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dbus通讯    用的是专门指令

发截图,看看你编得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modbus通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modbus通讯    用的是专门指令 内容的回复!发截图,看看你编得程序

请问大神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把M1002改成M1000,在试一试,M1002* 启始正向 (RUN 的瞬间’On’) 脉冲,这样就可以解释你的为什么会在上电的时候能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内容的回复!把M1002改成M1000,在试一试,M1002* 启始正向 (RUN 的瞬间’On’) 脉冲,这样就可以解释你的为什么会在上电的时候能修改了!

传送和set不是一直保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国产的PLC有些事情,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

 改了M1000后还是不行,我估计是接收数据的时候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

 请问数据接收和程序有关吗?数据接收的程序应该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 内容的回复! 请问数据接收和程序有关吗?数据接收的程序应该怎么写?

我看不出程序有什么问题,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的怎么样,不行把变频器的参数重新设置,恢复出厂值,重新设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你的变频器是台达的那个型号!方便告知吗,我刚刚咨询看了看,和台达不同的变频器通讯,方式也不一样!台达的PLC型号,变频器型号,告诉我,我看看是不是帮你编辑通讯部分!

网友B:
不用断电修改,可以实时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内容的回复!你的变频器是台达的那个型号!方便告知吗,我刚刚咨询看了看,和台达不同的变频器通讯,方式也不一样!台达的PLC型号,变频器型号,告诉我,我看看是不是帮你编辑通讯部分!

台达plc.  Dvp—30es .         台达变频器vfd—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断电修改,可以实时修改的。

问题是修改不了,通讯逾时,只有上电那一下才能输入频率。

网友C:
不是轮询发送的。只能上电一次写一个频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轮询发送的。只能上电一次写一个频率了

这个程序修改D500中的数值不可以实时修改吗?

网友D:
你的指令使用有问题,参考台达通讯例程,手册上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指令使用有问题,参考台达通讯例程,手册上好多

新手,我就是找手册上写的,不知道有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台达plc.  Dvp—30es .         台达变频器vfd—m,谢谢!

网友A:
根据楼主提供的变频器型号,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台达plc.  Dvp—30es .         台达变频器vfd—m,谢谢!

好啊,这个程序不完整,发下完整的程序好吗

网友E:
学习一下,台达没玩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台达plc.  Dv...

方便把你的程序发给我吗,我的邮箱是qq362176248@163.com

网友F:
李工很热情,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李工很热情,感谢...

必须的,好人做到底!他可以不发给我程序,但是我一定要这么做!

网友G:
交流互动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台达plc.  Dv... 内容的回复!方便把你的程序发给我吗,我的邮箱是qq362176248@163.com

我中午发给你,谢谢李工的热情帮助,十分感动。

网友H:
大家交流互动一定要赞一个

网友I:
我是新手,看贴不多,但是我很佩服李工的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我真心给李工一个

网友J:
只有这种精神才能成就工业4.0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只有这种精神才能成就工业4.0

网友L(2015-11-07):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不是轮询发送的。只能上电...

网友M(2018-07-25):
这个程序修改D500中的数值不可以实时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