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时管口打火花

楼主(2015-09-26):
请问软起动器带电机,启动时电缆管口打火花,请问是怎么回事,电机是新修回来的.

网友A:
软启动器到电动机的链接电缆有多长?考虑线间的容抗,电缆管是金属的必须可靠接地,电缆的芯数、绝缘等级、天气情况等都是很重要的外部条。

网友B:
看样子像是漏电了,你可以摇表每一相对地摇一下绝缘,然后再判断

如果绝缘很低多半就是有问题!

网友C:
电缆在管口处绝缘损坏了吧,查查看。

网友D:
    打火,那是有接触不良,漏电的现象吧,用揺表测量一下线与外壳

网友E:
最好拆开接线盒观察一下 防患于未然

楼主:
检查在电缆管口局部有鼓包现象,测量电机绕组对地绝缘正常

网友F:
打开检查一下吧。

网友G:
打火说明有短路现象,可能对地短路(漏电)也可能相间短路,有鼓包极有可能是电缆绝缘损坏,新修的电机试验过没?若没有先解开星-角连接板,摇测相间绝缘。

网友H:
可能有接地地方或者短路,可以考虑用摇表

网友I:
1、电缆线与电机接线端子接触不良,虚接造成打火;2、电缆绝缘损坏,裸露处接触到管口,造成打火。后者很危险容易造成人员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