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关联变频器给电机调速问题

楼主(2015-09-26):
   电机正反转可以用两种方法(一种继电器保持互锁方法、另外一种使能置“1”)已经实现,下面想针对于s7-200关联变频器电机调速问题学习。

目前不知该看什么,如何和编写。想写一个简单的变频调速程序。

网友A:
200和变频器一般都支持USS

网友B:
S7200组态里面的PID控制器编程

一个PID调节器:

一个检测模拟量现场变送器输入AI信号,

一个给定控制信号(操作员操作画面输入),

一个S7200输出的模拟量AO信号去变频器的模拟量信号输入端,

一个反馈信号,变频器本身输出的频率信号的模拟量信号在回传到S7200的模拟量输入端然后在操作员能够从操作界面上醒目的看出变频器的运行状况,要求变频器的信号和返回的变频器输出的信号对比即可知道,变频器的运行状态。

如此就是一个简单控制回路的完美组合,变送器,控制器,变频器,反馈形成一个闭环控制回路。

网友C:
看你要实现什么控制,可以用S7-200中的PID向导做,进行PID控制,也可以根据控制需求自己编制程序,进行线性控制或区间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