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与上位机MODBUS通讯

楼主(2015-09-26):
请教大家,最近在测试一个MODBUS通讯小程序,PLC用的是西门子的S7-200SMART,通讯口为PLC自带的485接口,通讯电缆有纯串口电缆,也有USBPPI电缆,上位机测试软件用的是MODSCAN32,在测试时,电脑能够发出数据但是收不到数据,测试软件窗口提示通讯超时,一直通讯不上,如果哪位做过SMART200和上位机MODBUS通讯的案例,请给小弟指点指点,感激不尽,由于没有积分,不能悬赏,请见谅

网友A:
我有一个建议,我公司用的是s7-300和400都有,用的监控软件是wincc 6.0。我们也遇到一个通讯不上的问题,wincc 与s7-400plc 通讯不上,搞了好几天都不行。更换cp343-1通讯模块也不行,后面才发现通讯模块是要用step7组态软件设好ip地址才能通讯。然后在电脑设置里有一个set PG/PC选择你的主机网卡。就能通讯了。你这个通讯也应该是这原理,只是通讯方式不同吧!

楼主:
设置PC/PG接口我也试过了,还是通讯不上,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有plc地址吗?有的话你可以运行cmd-ping  输入plc 地址。看看能通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PC/PG接口我也试过了,还是通讯不上,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运行cmd-ping试过了吗?你的plc 地址是多少知道吗?

楼主:
PLC的地址为2,你说的cmd-ping是什么??怎么试,请指点,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的地址为2,你说的cmd-ping是什么??怎么试,请指点,谢谢你

我想知道你的通讯方式是MPI 吗?如果线没有问题的话,PG/pc设置了正确的网卡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我对这一块还不是很了解,刚接触SMART,用的是它本身集成的485接口,和上位机通讯方式为MODBUS-RTU,通讯线用的为USB-PPI电缆,对于通讯线的协议我不懂啊,老师,请帮帮我把

网友B:
在MODBUS测试界面要把COM口和站地址设置正确,否则通讯不上,COM口要与程序set PG/PC中COM口一致(MODBUS只支持COM口),MODBUS站地址要与程序中站地址一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C的地址为2,你说的cmd-ping是什么??怎么...

这个好像是以太网才用的吧

网友D:
别人问485接口通讯,你们说以太网通讯,是不是故意捣乱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别人问485接口通讯,你们说以太网通讯,是不是故意捣乱的

我们也是想帮忙呀!通讯方式是有多种,只提供些建议,这种485接口是属于MPI那种通讯方式吗?

网友E:
设置接口!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楼主:
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案例的??

楼主:
    各位老师、前辈好,我的问题至今还未解决,打电话给西门子技术支持,他们说买一条西门子原装的串口编程电缆,可以用MODSCAN32软件在电脑上模拟上位机和S7-200SMART的MODBUS通讯,但是如果我买了一条原装的编程电缆,电脑和PLC测试成功了,那么到现场,别人的上位机不是原装的编程电缆,能不能和200SMART成功的进行MODBUS通讯那??请各位老师指教一下我这个菜鸟,谢谢了

网友F(2016-01-25):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是用电脑来访问S7-224,也是使用modbus协议,程序中调用modbus库,但是就是通讯不上

网友G(2016-02-29):
为2,你说的cmd-ping是什么??怎么试,请指点,谢谢你

网友H(2017-07-27):
混点积分........................

网友I(2018-05-14):
回复内容: 对:周小康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是用电脑来访...内容的回复!  你程序的库存储区设置没

网友J:
周小康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是用电脑来访...内容的回复! 你程序的库存储区设置没

网友K(2018-11-28):
这样的试验我试过,是能成功的。但我们当时用的是USB转232线,又接了232转485,然后两根线和200samrt的接口连接,我觉得是不是楼主的线不行。

网友L(2019-03-15):
要用自由口通讯,PLC需要编写程序

网友M:
我试了下用USB-PPI电缆,电脑运行MODSCAN32和S7-S200的CPU226通讯好用,和S7-200smart不好使通讯不上,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USB-PPI电缆的问题,可能用USB转485模块就能好用,我过两天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