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工作方式?

楼主(2015-09-26):
1、请问PLC读取数是按位(bit)读取还是按(byte)读取?或是其他?

2、PLC中一个BOOL量暂用多少储存空间?

网友A:
楼主byte是字节,1byte=8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byte是字节,1byte=8bit!

 我的意思是PLC工作的时候是按位读取还是按字节读取的?

网友B:
plc 读取数据是按dw(32)位读取 ,处理的时候是按位处理(bool);PLC中的bool量占用存储空间情况不一样,一组数占一个32位,不足32位的多个bool点也是占32位。

楼主(2015-12-20):
引用 网友B:
plc 读取数据是按dw(32)位读取 ,处理的时候是...

   谢谢    疑惑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