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 模拟量程序如何写?

楼主(2015-09-26):
    最近在进行学习,使用的 FX 2N  PLC, 感觉 三菱 FX 软件的 PLC 模拟量程序 怎么有那么多条呀,那么长呀,好多条的 TO 才搞定,都记不住, 怎么办 ???

网友A:
记不住,没有办法,只能硬记!

网友B:
用BD板做模拟量控制就简单,直接用传送指令读取。。

网友C(2018-04-08):
多看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