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绝对编码器

楼主(2015-09-27):
我想用EH3+A2驱动+ECMA-EA伺服电机组成控制系统,向各位老师请教:

  1. EH3如何读取绝对编码器的值?

  2. 读取的值如何确定当前的位置?

谢谢!!

网友A:
1,可以通讯读取,台达的EH3 有专门针对伺服通讯的便捷指令 ASDRW ,这条指令专门用于对台达伺服进行数据读写,你想读当前编码器的位置用EH3和A2建立通讯,然后用ASDRW读A2伺服内部位置寄存器里的内容就可以了。

2,读取的值如何确定当前的位置?

这个你是问的什么?绝对型编码器的话其实就是编码器加了电池,掉电情况下编码器不断电,主要是为了记录当前伺服电机的位置、角度啥的。有的A2伺服是带抱闸的,失电就制动了。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导,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