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与触摸屏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5-09-27):
刚买的显控EA-43A,一试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的电脑是WIN764系统,哪位知道怎样解决?

网友A:
就是一张图片 直接截图不就好了  检查下是否安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张图片 直接截图不就好了  检查下是否安装驱动

第一次发帖还不熟悉,有驱动

楼主:
终开解决,samkoon有四种系列,分别为AK EA SA SK四种,EA系列的没有专用软件,是用SA系列的软件来代替,之前没有研究清楚,买产品时有一张6个A5大的用户手册,硬是没有说明这个情况,不仔细研究官网还真是抓瞎.新学的同学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

网友B(2019-10-20):
我刚开始学习显控的触摸屏,主要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