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15-09-28):
刚接触模拟量的编程,看了说明书和编程手册,也下载了几个程序看了,有几个问题不明白,以DVP04AD-E为例,CH1,CH2,CH3,CH4是什么意思?控制寄存器CR的编号设定,是否就是设定模拟量的输入模式,4-20mA,或0-10V?写入指令:TO    m1   m2   S   N,m1代表模块的所在位置编号,这能理解。m2写入CR的编号 ,这应该写什么号呢?m1=K0,m2=K1代表什么意思?S是写入CR的数据,比如s=K80代表什么意思?N是数据笔数,能够理解。

网友A:
04ad,看型号就是可以接入4路模拟量,所以就有 CH1 CH2 CH3 CH4;模拟量模块最多可以接入8个,主机右侧扩展第一个模块为K0号模块,依次类推最大为K7(即 m1 最大为7),参数表上写着的编号就是m2的值,k0是代表模块信息  R/W 为读写状态,写入用to 读用from;写入数据的话看具体参数,比如采集时间要是k80话,就代表采集时间为80ms,要是为模式选择的话,你得把数字转换成二进制 对照表格看一下是什么格式  手头没有说明书不能具体给那你说明

T0 K0 K2 H0 H0 K4   写入plc右侧第一个不是数字量的模块, 第2号参数(感觉好像是输入模式,记不清楚了)写入数据0(好像是电压模式),连着写4笔(及 3号写0,4号写0,5号写0,连续设置4通道的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4ad,看型号就是可以接入4路模拟量,所以就有 CH...

不错的回答,顶起

网友C:
不是有向导吗?貌似可以直接在软件上设置模拟量参数好在下载到PLC,楼主这样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向导吗?貌似可以直接在软件上设置模拟量参数好在下...

ES2不支持设置,但可以先选择其他机型,设置好以后,再改机型。只不过我对几个设置的项目不太理解,初学模拟量,以前从没接触过。

网友D(2017-04-12):
感谢一楼讲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