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缺相故障

楼主(2015-09-28):
问题:三相电机转了一会变频器报警,出错代码提示缺相,但量了一下三相电阻平衡,怎么回事?运行时候还发出噪音。

建议:变频器输出电压缺相(电动机出现缺相运行现象)
变频器输出电压缺相,是由于逆变电路中,有一个桥臂不工作所致。
逆变模块中有一个桥臂损坏,更换逆变模块。
驱动电路有一组无输出信号,使逆变电路有一个桥臂不工作。
措施:检查处理损坏的一组驱动电路

网友A:
电机是否抖动??输出缺相不是模块U V W端损坏是量不出的,可以是驱动电路的问题,也可以是驱动供电电源问题,具体你可以拿万用表用直流500V档,分别量U V W对直流母线P N端,量6次,如果那次量的直流电压远远大于265V,那就是那一臂有问题!

网友B:
有时线路连接不可靠,长时间工作后,线或者交流接触器某相有问题也可能出现的

网友C: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