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故事之四芯线的网线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5-09-28):
某天上班,走到单位门口,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门卫的同事喊我,说电脑上不去我,让我瞧瞧。去一看,IP、网关等啥都没有,那就从设一下吧,可是设置上了不好使,ping外网DNS不行,ping单位外网IP无果,再想想,ping单位内网行不行呢,试试,还是不行。再改成IP自动获取,还是不行。检查网卡/网线,指示灯还亮,说昨天还用,只是今天指示灯是红色的啦。后来,实在没办法啦,咋办,重装吧,可重装后,还是那样,鼓捣了一个来小时,也不行。后来,把嵌子拿来,重新做网线,一看,四根网线(八根中有两是做电话线用),1、2、3、6分别对应的是白绿、绿、白橙、橙,我按这个线序做了,不能用,我真是晕倒啦,最后,没办法,因为网线就那么长啦,再剪就没啦。只能让他自己再想想办法啦!真是服死啦!后来找个长的网线在1、2、3、6做就OK了!!

 网络布线常碰到四芯网线,有些刚入行的朋友可能第一次接触,以前都是接八芯的网线,碰到四芯线就不知道怎么接水晶头,现在小编就教一下大家怎么接四芯网线。(来自百度)

工具/原料

水晶头

网线

方法/步骤

首先把网线放入压线钳先剥掉外皮。

把网线按1.白橙2.橙3.白棕6.棕顺序用手拉直排列。

水晶头金属触脚面朝上,把排列好的网线按1.白橙2.橙3.白棕6.棕的依序插入水晶头的1、2、3、6孔中【水晶头有8个接孔】。并再次检查一遍是否接对。

检查无误后把插好网线的水晶头放入压线钳的压孔中。

放好水晶头后,用力压一下压线钳。

另外一头接法一样,接好后看一下的网线是否合格

网友A:
沙发支持楼主,大家积极探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支持楼主,大家积极探讨一下

网友B:
八芯的其实也就用四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芯的其实也就用四芯。                ...

那其他的是什么

网友C:
互为备用,八根还能增加传输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