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11变频故障

楼主(2015-09-28):
我有一台90KW富士P11变频器,送修时模块炸了。我更换了模块检查了驱动电路。将熔丝拆除用二个90W的灯泡串联,后通电试机,灯炮不亮,显示熔丝断,请教各位大侠是我的灯泡接的太小么,还是其他还有问题,接再大点又怕烧模块,纠结啊!

网友A(2015-11-22):
灯泡不亮是电路不通,量灯泡两端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