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软件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09-28):
请问西门子的step7basic 5.5和step7 basic v13在功能以及其他方面的区别是什么啊?

网友A:
1、针对的对象不同

Step7 V5.5 Basic针对于西门子S7-300/400的PLC的编程,其只有梯形图,语句表以及功能块编程方式,专业版上会带有结构文本,顺序功能以及仿真功能。

Step7 V13 Basic针对于西门子的S7-1200的PLC进行编程,专业版可以对西门子S7-1200/1500以及S7-300/400进行编程,要仿真S7-1200/1500时,需要另外安装PLCSIM V13软件。

2、编程方式上的不同:

在Step7 V5.5上,用户可以使用诸如M0.0这样的绝对地址进行编程,而在Step7 V13上,其强化了标签化编程,所有的变量都需要定义标签,你可以认为是地址编程的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