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C控制的分布式IO和分布式运动控制模块选型

楼主(2015-09-28):
机台比较长,分布的IO和步进伺服比较多,希望用到分布式IO和分布式运动控制产品,控制器为IPC,控制软件用C#写的,请大家帮忙推荐下可采用的工控品牌,谢谢

网友A:
既然你做PC BASE系统,可以考虑基于CANOPEN的总线控制卡 IO模块 CANOPEN总线伺服,省配线,canopen总线伺服价格比其他类总线便宜,国内就有好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