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速度控制

楼主(2015-09-28):
运用松下伺服的速度控制模式时,有什么比较经济的方式给伺服驱动器输入0-10V的模拟量电压来控制速度?单纯运用PLC+模拟量模块麻烦又不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

用24V电源50K电位器试过,电位器很容易烧坏。

网友B:
用24V电源50K电位器试过,电位器很容易烧坏。

这个应该是选电位器的问题了吧?电位器也有耐压和功率的问题,另外,有的还可能有磨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4V电源50K电位器试过,电位器很容易烧坏。  这...

接松下伺服的话用24V开关电源用什么样的电位器好点呢,能不能推荐一下。

网友C(2016-12-06):
速度调制器,松下有转门对应的速度调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