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之间无线通讯

楼主(2015-09-28):
最远5000米

0.5秒相应

0.1%高精度还原

4-20MA无线透传

联系电话:  17603205003

楼主:
4路4-20MA输入输出

楼主(2016-03-21):
各位朋友 靠下面这个产品今年会降低很大一部分成本,如果你是老板,能省一辆车,如果你是工程师,涨工资就靠他了

说明:本产品需要两组模块一起使用,一个采集端(WLI-2043),一个接收端(WLO-2043)

WLI-2043/WLO-2043是一款高稳定性,低功耗,高性价比的采用GFSK调制方式的无线透明数据收发模块。不改变客户的任何数据和协议,完成无线传输数据功能。模块具有灵敏度高(-144.1dBM),传输距离远《5900米,20dBM最大发射功率

产品优势

不用插卡,无运行费用,不用编写程序,可以直接连接传感器或4~20mA变送器,实现点对点模拟量信号的无线传输;

信号传输距离远,可以穿过障碍,绕过阻挡物,无线信号传输距离达到3~5公里以上;

不用挖沟布线,可以缩短施工时间10倍。5公里的无线通信设备安装调试只需要2个小时搞定,4路4~20mA模拟量信号同时传输;

维护方便,在石油钻井、恒压供水、污水处理厂、变电站及钢铁厂等恶劣现场应用广泛。

客户案例

建邦集团制氧分厂的平面图

蓄水池距离工厂约2公里,现场属于盆地,距离较远,施工难度大,

选用WLI-2403/WLO-2403 模块,采集端直接链接液位计的信号输出,输出端直接连接制氧分厂的DCS系统,安装方便省事,省工省钱。

模块测试

WLI-2403/WLO-2403模块测试报告

不同带宽的距离测试

测试地图显示

WLI-2403/WLO-2403模块产品参数

主要特点

无线通讯最大距离5900米

4路输出全部隔离(不惜成本,保证稳定)

采集4路全部隔离(不惜成本,保证稳定)

主要技术参数

输入/出路数:4路   供电电压:8~30VDC,电源反接,过压,过流保护

输入/出类型:4-20mA电流信号   功耗:<2W

ADC分辨率:16位            工作温度:-40℃~80℃

采样精度:0.1%FS           相对湿度:5%~85%不结露

采样速率:16次/秒          外壳材料:铝合金

安装方式:螺丝安装         体积(长x宽x高):110x104x30

 接线方式

两线制信号源需要从模块上取24V电源接法

注意:因为模块是隔离的需要短接DC24-和MA1-

 隔离两线制信号源接法

三线制信号源接线方法

产品应用

客户需求:透传位于两个位置的4-20MA信号

透传距离:1000米左右

现场问题:障碍物较多

现场采集

 输出模块

输出直接接入PLC,通过PLC接入DCS系统

稳定 可靠 省时 省力

关于应用范围

无线排队设备,酒店电子门锁、生物识别门禁管理系统。
医疗和电子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
智能教学设备、婴儿监护、医病房呼叫系统
家庭电器和灯光智能控制
防盗报警智能卡,铁路机车远程检测
水、电、煤气,暖气自动抄表收费系统或无功补偿及电网监测

LED屏无线传输文字,图片和无线控制,
电子衡器、无线吊秤、车辆监测、老化设备检测,
工业设备数据无线传输以及工业环境监测
视频监控云台控制,门禁考勤读卡器
气象/油井/水利设备信息采集以及自然环境检测
矿井下井人员考勤定位系统;瓦斯检测报警;仪器、货物、医疗设备等重要资产和重要人员的区域

定位;物流的供应链管理。
风力发电路灯无线控制,太阳能光伏逆变器的数据监控

关于模块的其他问题

购买模块如果跟设备通讯不了,是否可以退货?

有些初次用的客户由于对无线通讯的模块了解不足,购买回去跟设备通讯不了怎么办,是否可以退

此店家也承诺,一旦客户购买回去使用不了,在7天内联系店家可退货,来回快递费有用户承担,超过期限的

店家不接受退货(因为模块长期在空气中暴露,外观方面会有变化,天线铜柱头会变色这个都影响二次销售,请各位谅解)

关于<此处内容被屏蔽>

我们是正规生产厂家,可为客户提供17%的增值税<此处内容被屏蔽>

技术热线:0311-68037267

销售热线:17603205003    13313217507

QQ:3179944876

网友A(2016-12-13):
 简介

       在很多工控现场,拉线不方便或者拉线成本很高,就需要用到无线方式,现在无线远程通讯已经大量运用到工控项目中。目前主流的无线通讯的方式有数传电台、GPRS3G/4G等模式。其中数传电台无线通讯因为后期不需要运营费用,特别适合近距离无线通讯。

   广州巨控GRM102无线通讯模块典型应用包括(具体应用示意图请参考文章最后):

1.   组态软件和多个PLC之间无线通讯(3KM)

2.   PLCPLC之间的无线通讯(3KM)

3.   远程传感器和PLC之间的无线通讯(3KM)

4.   触摸屏和PLC之间的的无线通讯(3KM)

一:硬件准备
     本次实验针对GRM102无线通讯模块的通讯距离进行了测试,一个模块固定在办公室,一个模块在车上移动,测试无线模块之间各个方向的通讯距离。

广州巨控GRM102无线模块一对,西门子S7-200PLC一台,温度探头一个, 433兆加强天线一对(高度约1米),测试车一台,电源等其他实验需要的设备和工具。

二:实验通讯原理

广州巨控的GRM102智能工业控制器除了内置433M无线通讯模块,还嵌入了485通讯串口,业内唯一直接工业通讯协议非透传模块,包括西门子(PPI,MPI)、三菱、欧姆龙、标准的MODBUS主从机协议等。由于模块将不同PLC协议都可以转换成统一标准协议,实现了多种品牌PLC和触摸屏的无线互联。在本次实验中从机的485串口接西门子S7-224plc,通讯协议为PPI

GRM102智能工业控制器自带8I/O输入,可以配置开关量、模拟量和NTC测温输入。本次实验室配置一个温度探头,测量实验温度,因此选用了NTC测温输入.

三:实验方法

实验中,plc中做一个简单的计数器,接受主机发过来的脉冲信号,每一脉冲的上升沿计数累加一次,同时接受主机的复位信号,收到服务信号后,plc计数器清零。同时plc将实时的计数结果发送给主机。测温结果也实时发送给主机。

主机端通过电脑监控软件,实时查看数据的通讯,从而判断通讯是否中断。

四:实验结果

为了测试复杂环境下通讯效果,实验场所选择巨控长沙分公司办公室,该办公室处于市区中心,实验从机放在广州巨控一楼办公室内,不移动。从机加强天线放置在一楼办公室南面的窗子上。可以见图3和图4

实验主机放在车载实验平台上,以巨控长沙分公司为中心,挪动不同位置测试无线稳定通讯的实际最远距离。下图为本次实验稳定无线通讯的位置的地图总览。中,蓝色圆点是无线从机系统放置位置,四个红色点分别是东、南、西、北无线通讯的最远距离。下面我们将具体展示每个方向测试有效最远位置的具体地址。

地图总览

                                                                         上图为 办公室中心固定位置地图和街景

                                                                          上图为 无线通讯有效范围东面(2Km)地图位置和街景

                                                               上图为 无线通讯有效范围西面(2Km)地图位置和街景

                           上图为 无线通讯有效范围南面(2Km)地图位置和街景

                              上图为 无线通讯有效范围北面(1.2KM)地图位置和街景

  本次测试为城市中心,中间很多高楼,测试从机位置为
1楼,主机天线位置为汽车顶部,两者地势都比较低。从测试结果看,东、南、西三个方向有效距离基本差不多,2KM左右、北边稍差一点,1.2km左右。如果能架高天线,或者模块本身在比较高的楼层,通讯距离还可以大大增加。

五:结论

本次测试复杂城市环境下GRM102无线通讯有效距离,比空旷场所测试值(3km)要小,但是整体测试在无线有效距离内,通讯稳定可靠,在典型厂区内完全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六:巨控GRM无线数传模块介绍

GRM100系列无线通讯数传模块由广州巨控科技开发。它采用高可靠性无线通讯模块,严格按照工业标准设计,工业无线通讯模块能适应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信方式, 具有通过无线方式完全隔离现场危险信号、安装方便、使用简单、抗干扰能力强、稳定可靠、高性价比等特点。该产品用于短距离(3KM)内组态软件和PLC,触摸屏和PLC,传感器和PLC,传感器和触摸屏,PLCPLC之间的无线通讯。

以下各方案,中心站选配GPRS接口(GRM21X),可实现手机电脑的远程互联网监控和短信功能。(相对空旷距离3KM,复杂市区环境1KM以上):

² PLC-----组态软件无线互联

支持组态软件和多个PLC之间无线传输数据

本地图片,请重新上传

²PLC-----触摸屏无线互联
  支持触摸屏和多个PLC之间无线传输数据

 ² PLC-----PLC无线互联

可以支持分散在不同地方的PLC之间互相读写数据。

 ² 传感器-----PLC无线互联

主站可以采集远程从站的开关或模拟数据,一个从站可以带8个数字模拟输入,4个继电器输出。

 简介

       在很多工控现场,拉线不方便或者拉线成本很高,就需要用到无线方式,现在无线远程通讯已经大量运用到工控项目中。目前主流的无线通讯的方式有数传电台、GPRS3G/4G等模式。其中数传电台无线通讯因为后期不需要运营费用,特别适合近距离无线通讯。

   广州巨控GRM102无线通讯模块典型应用包括(具体应用示意图请参考文章最后):

1.   组态软件和多个PLC之间无线通讯(3KM)

2.   PLCPLC之间的无线通讯(3KM)

3.   远程传感器和PLC之间的无线通讯(3KM)

4.   触摸屏和PLC之间的的无线通讯(3KM)

一:硬件准备
     本次实验针对GRM102无线通讯模块的通讯距离进行了测试,一个模块固定在办公室,一个模块在车上移动,测试无线模块之间各个方向的通讯距离。

广州巨控GRM102无线模块一对,西门子S7-200PLC一台,温度探头一个, 433兆加强天线一对(高度约1米),测试车一台,电源等其他实验需要的设备和工具。

二:实验通讯原理

广州巨控的GRM102智能工业控制器除了内置433M无线通讯模块,还嵌入了485通讯串口,业内唯一直接工业通讯协议非透传模块,包括西门子(PPI,MPI)、三菱、欧姆龙、标准的MODBUS主从机协议等。由于模块将不同PLC协议都可以转换成统一标准协议,实现了多种品牌PLC和触摸屏的无线互联。在本次实验中从机的485串口接西门子S7-224plc,通讯协议为PPI

GRM102智能工业控制器自带8I/O输入,可以配置开关量、模拟量和NTC测温输入。本次实验室配置一个温度探头,测量实验温度,因此选用了NTC测温输入.

三:实验方法

实验中,plc中做一个简单的计数器,接受主机发过来的脉冲信号,每一脉冲的上升沿计数累加一次,同时接受主机的复位信号,收到服务信号后,plc计数器清零。同时plc将实时的计数结果发送给主机。测温结果也实时发送给主机。

主机端通过电脑监控软件,实时查看数据的通讯,从而判断通讯是否中断。

四:实验结果

为了测试复杂环境下通讯效果,实验场所选择巨控长沙分公司办公室,该办公室处于市区中心,实验从机放在广州巨控一楼办公室内,不移动。从机加强天线放置在一楼办公室南面的窗子上。可以见图3和图4

实验主机放在车载实验平台上,以巨控长沙分公司为中心,挪动不同位置测试无线稳定通讯的实际最远距离。下图为本次实验稳定无线通讯的位置的地图总览。中,蓝色圆点是无线从机系统放置位置,四个红色点分别是东、南、西、北无线通讯的最远距离。下面我们将具体展示每个方向测试有效最远位置的具体地址。

地图总览

                                                                         上图为 办公室中心固定位置地图和街景

                                                                          上图为 无线通讯有效范围东面(2Km)地图位置和街景

                                                               上图为 无线通讯有效范围西面(2Km)地图位置和街景

                           上图为 无线通讯有效范围南面(2Km)地图位置和街景

                              上图为 无线通讯有效范围北面(1.2KM)地图位置和街景

  本次测试为城市中心,中间很多高楼,测试从机位置为
1楼,主机天线位置为汽车顶部,两者地势都比较低。从测试结果看,东、南、西三个方向有效距离基本差不多,2KM左右、北边稍差一点,1.2km左右。如果能架高天线,或者模块本身在比较高的楼层,通讯距离还可以大大增加。

五:结论

本次测试复杂城市环境下GRM102无线通讯有效距离,比空旷场所测试值(3km)要小,但是整体测试在无线有效距离内,通讯稳定可靠,在典型厂区内完全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六:巨控GRM无线数传模块介绍

GRM100系列无线通讯数传模块由广州巨控科技开发。它采用高可靠性无线通讯模块,严格按照工业标准设计,工业无线通讯模块能适应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信方式, 具有通过无线方式完全隔离现场危险信号、安装方便、使用简单、抗干扰能力强、稳定可靠、高性价比等特点。该产品用于短距离(3KM)内组态软件和PLC,触摸屏和PLC,传感器和PLC,传感器和触摸屏,PLCPLC之间的无线通讯。

以下各方案,中心站选配GPRS接口(GRM21X),可实现手机电脑的远程互联网监控和短信功能。(相对空旷距离3KM,复杂市区环境1KM以上):

² PLC-----组态软件无线互联

支持组态软件和多个PLC之间无线传输数据

本地图片,请重新上传

²PLC-----触摸屏无线互联
  支持触摸屏和多个PLC之间无线传输数据

 ² PLC-----PLC无线互联

可以支持分散在不同地方的PLC之间互相读写数据。

 ² 传感器-----PLC无线互联

主站可以采集远程从站的开关或模拟数据,一个从站可以带8个数字模拟输入,4个继电器输出。

网友B(2017-06-28):
多个plc无线通讯方案

在自动化控制项目中,经常会遇到分布在不同地方的PLC之间需要进行远程通讯,实现交换控制,常规方式是采取现场拉线的方式。但有时由于现场条件的限制,布设通讯线路很不方便,例如山上与山下,或者横跨马路的情况,尤其对于工程改造项目二次布线可能会要影响到已有设备运行,甲方可能应为停运造成经济损失。无线通讯方式可以很好的弥补这些不足。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plc无线DTU产品,这种无线传输方式基本上是点对点透传,两台plc之间直接通讯没有问题,或则一主对多从也可以,但是无法解决从机之间的互相通讯,且普通市面透传模块效率低,无法实现PPI,MPI之类的要求实时响应的通讯协议。长沙聚控的GRM102智能工业控制器内置多种工控通讯协议,并够进行编程实现数据交换,能满足现场主机和从机、从机和从机之间组网无线通讯。
在本次试验测试中采用了三台西门子200的plc进行组网无线通讯,试验结果表明GRM102能够稳定实现多台plc之间的组网无线通讯。
  • 测试实现的功能:

测试项目为三个西门子S7-200之间的相互通讯,即一个PLC的输入,通过无线控制另一个远端PLC的输出,三个plc之间要互相实现控制。具体实验控制方式见下表:

输入控制点输出点PLC1的I0.0PLC2的Q0.0PLC1的I0.1PLC2的Q0.1PLC1的I0.2PLC3的Q0.0PLC1的I0.3PLC3的Q0.1PLC2的I0.0PLC1的Q0.0PLC2的I0.1PLC1的Q0.1PLC2的I0.2PLC3的Q0.2PLC2的I0.3PLC3的Q0.3PLC3的I0.0PLC1的Q0.2PLC3的I0.1PLC1的Q0.3PLC3的I0.2PLC2的Q0.2PLC3的I0.3PLC2的Q0.3

图1:原理框图

二、无线通讯的实现方法
无线通讯模组采用中心频率为433MHz开放的ISM频段。GRM无线通讯协议是基于MODBUS开发的,分为主机协议和从机协议,协议名称为GRM-ADV,从机按从站号设置不同进行区分。GRM102通讯设置通过巨控模块配套的开发配置环境GRMDEV3进行.
实验设置采用一个主机两个从机的方式,与S7-200连接的GRM102为主机,其他两个GRM102为从机,主机和从机可以直接双向通讯,从机之间的通讯可以通过主机进行转发。主机通讯设置见图2。从机通讯设置见图3

图2:主机设置图

图2中红色框为GRM102的com1口和西门子200有线485连接,协议为ppi。蓝色的框为无线接口,通讯协议为巨控的433-ADV主机通讯协议,和两个GRM102从机进行无线通讯。PPI协议和ADV的通讯可以通过GRM102的事件控制功能实现数据交换,两个从机的数据交换也是通过GRM102的事件控制功能实现。数据交换详见GRM102的操作手册。

图3:从机与plc的通讯设置

图3中红色框为GRM102从机通讯设置,通讯协议为巨控的433-ADV-SERVER从机通讯协议,两个从机通讯设置一样,但是从站地址有区别,从站地址设置见图4。两个从机之间的通讯如下,从机将plc发送过来的命令转发到主机,通过主机进行数据交换,主机再将命令发送到另一个从机,实现从机到从机的控制。

图4:从机协议从站地址设置

三、GRM102智能工业控制器支持的plc的通讯协议
西门子 S7-200 PLC:PPI 协议
西门子 S7-300、 400 PLC:MPI 协议
三菱 FX 全系列 PLC:通过 485-BD 支持 FX1N,FX2N ,FX3U 等 PLC
三菱 Q 系列 PLC:MELSEC 通讯协议
欧姆龙系列 PLC:HOSTLINK 协议(C-MODE 和 FINS 指令)
台达系列 PLC:台达协议
国产各类 PLC:MODBUS 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