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输入阻抗

楼主(2015-09-28):
看万用表说明书,电压 电流档输入阻抗分别都是10MΩ,这是啥意思呢?

网友A:
万用表测量电压时是并联在电源或被测元件两端的,
阻抗是指感抗,容抗,电阻的矢量和.
万用表电压档的输入阻抗就是测量电压时电压档的容抗,感抗,电阻的矢量和.
由于测量电压是并联在元件(或负载)两端的,万用表的接入会产生一定的分流,所以万用表阻抗越大分流越小,测得的电压准确度(精度)越高.

电流的相反

网友B:
电流档输入阻抗也是10MΩ吗?

网友B:
这问题咋到这就完了?楼主的问题咋解决了?

楼主(2015-12-21):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咋到这就完了?楼主的问题咋解决了?

理解为一个电阻,电流输入阻抗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