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有变频工频自动切换的电路图吗?谢谢啦

楼主(2015-09-29):
台达变频器有变频工频自动切换的电路图和设置参数吗?谢谢各位大佬啦……

网友A:
楼主,看了半天没看懂,台达变频器的型号,是我指定,还是你指定,能把问题写清楚吗!

网友B:
   工频与变频切换 ?

   硬件中的连接一定要切开,当工频时,变频输出接触器一定要断开,且工频与变频的启动线路最好是硬件互锁,如有 PLC 控制,PLC 中再做软件的互锁,不能同时启动输出

楼主:
对: 李东泽 楼主,看了半天没看懂,台达变频器的型号,是我指定,还是... 内容的回复!型号您指定就可以 但不要用PLC可以吗……不懂那东西 我看的书讲的是三菱的变频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看了半天没看懂,台达变...

根据楼主的图,我看了看,图里的进行了互锁,是通过变频器的内部参数设置的A.B.C.设置参数,实现的互锁,具体到设定什么参数,我需要去看看说明书!

网友C:
3楼的图很清楚了,至于变频器参数设置,其他都按正常的设置,加上一个变频器运行--输出继电器断开的参数,该继电器参与到工频的联锁中去。也就是变频器运行--工频的KM2就断开。

网友D(2019-09-20):
变频器运行--输出继电器断开,也就是图中变频器ABC端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