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2型的PLC与TCS3200检测颜色,怎么操作

楼主(2015-09-29):
需求:通过PLC和TCS3200联用检测颜色,获得RGB值

已知条件:PL是64EH00R2,颜色传感器TCS3200。传感器有4只引脚,如下图

请教前辈们,发送什么命令来采集频率值呢?感谢

网友A:
是通讯连接还是IO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通讯连接还是IO连接

应该不是通过485之类的。

楼主:
是不是应该是间隔时间内采集频率数,然后计算转换成255之内的数。做完之后再换一个引脚接收一下频率,转换成255值。最后再换一个引脚接收一个频率值转换成255之类的。一共得到三个颜色。不确定啊

楼主:
通过改变s0,s1的通断选取输出比例因子。比如接收频率高就选取20%,或者100%。若不想要那么高的就选择2%。

改变 S2,S3的通断分别获得RGB的频率量。

如果想要测正确的颜色值,先要做白平衡,根据前面所述方法,分别让白光通过,检测RGB调整参数。.

测颜色时,分别将得到的频率值乘以或除以调整参数就可以得到正确的RGB值了,可以判断颜色了。

网友B:
个人感觉像“PWM”,指令由“脉宽周期”与“脉宽时间”组成。

网友C:
应该是通过S2和S3配合分辨3个色道,然后用高速计数来计算相应色道的脉冲值,然后通过计算得出RGB值吧,我前不久也买了两个,但是我还没开始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通过S2和S3配合分辨3个色道,然后用高速计数来...

对,S0和S1,选取比例因子,S2和S3分别测RGB的频率。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应该是通过S2和S3配合分辨3个色道,然后用高速计数来... 内容的回复!对,S0和S1,选取比例因子,S2和S3分别测RGB的频率。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成功了吧?效果怎样啦?能达到预期吗?我用单片机试的时候,那个值和实际值有偏差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最后没成功,嘿嘿,传感器被我整坏了。以前我们就是用的单片机的,PCB板被搞坏了,老板说自个儿那PLC试吧。只能瞎试试了。。。。测量频率值和实际值应该是差不多的,然后换成RGB值,跟眼睛看到的颜色应该一致,都是反射光。当然了,要做好白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