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171指令时,占空比的选择

楼主(2015-09-29):
关于定位指令F171:请教各位大神,在编程手册里有提到频率超过50KHZ  就要选择1/4(25%)的占空比,但我之前的都默认是1/2 .现在运行的步是很稳定,想请大神给分析一下。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说的什么,是什么品牌的PLC!

楼主:
是松下FP-X的PLC驱动步进或伺服.

楼主:
是的,是松下FP-X ;

      再追问一下,松下PLC如何用模拟量控制松下伺服运行速度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