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 这个继电器要是坏了会烧变频器吗?

楼主(2015-09-29):
 一个现场的技术改造活,电路图如下:

  如上图,假如 当 93KM9 如触头不好,在 工频 正常工作时,变频器又启动输出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电机还会转吗? 是什么速度转?

  变频器会烧坏吗 ?

网友A:
楼主,从这张图上看,变频有烧毁的危险!

网友B:
变频器估计危险,变频器若也坏了,点击估计也不保了。

网友C:
变频器必须的烧啊,否则那就不是变频器了。

网友C:
电动机还在转,不过变频器很快就响了

网友B:
热保护,还有电磁刹车

是不是电磁刹车没有打开就给电机送电了。导致的电机烧毁

楼主:
   现在是分析哪个危险会更大,这个电路是我自己想这样设计,可是领导说会有危险 !但是不知道这个危险在哪里更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分析哪个危险会更大,这个电路是我自己想这样...

接触器损坏,很危险!

网友D:
变频器IGBT直接“DUANG",后果很严重!

93KM9必须与两个主接触器有机械连锁,其实这个电路中还应该在KM7/KM8(7和8也应该有机械连锁)的输出端再增加一个接触器与KM9机械连锁,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至于出现变频器输出与工频电源连接。

网友E:
  烧了买新的去 !

网友F:
工频、变频必须有互锁,不能同时运行。现在有设计已经取消变频器下的接触器,也就是你图中的9KM9。工频运行时封锁变频器,变频器运行时,接触器断开状态。

网友G:
用中间接触器就搞定了,高位接变频,低位接工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