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是什么品牌的PLC

楼主(2015-09-29):
请问这是什么品牌的PLC

网友A:
这个好像是线性包装机称重模块

网友B:
洛阳富佳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线性包装机称重模块

称重模块

楼主:
是的是称重机用的模块,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品牌,更不知道用什么软件能连PLC

楼主:
请问2楼大师洛阳的富佳贝用什么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2楼大师洛阳的富佳贝用什么软件?

三菱的通用软件就行,兼容三菱FX2n指令

楼主:
哦谢谢,那和电脑连机的数据和三菱也是通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