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系统如何抗干扰

楼主(2015-09-29):
1、抑制干扰方法(包扩‘有效接地  ‘加滤波器)
     干扰有两种方式 磁场干扰(不讨论)及电场干扰(射频)
     干扰源有来自外部电源(50-60Hz)及系统產生电场干扰 外部低频干扰 只要使用隔离式变压器就可以解决
     但系统所產生多為高频干扰源(30kHz以上) 尤其在变频器及伺服驱动器 為最大干扰源
     找出干扰问题
          找出干扰源(变频器 伺服驱动器)
          干扰途径 (动力线 讯号线 控制线)
          保护被干扰对象(编码器 光学尺 控制器 接近开关等)
          讯号两端匹配整合(最难搞最头痛)步骤四
          讯号失真 造成讯号误算(多算 少算) 高低频都会发生
          电压准位漂移
如何解决干扰 很多问题发生 经常是用错材料 用错方法技术没有多大学问 往往来自自身工作经验累积 勇於面对问题 勇於尝试  找出对的答案 把对的事情做对

屏蔽动力线(抑制干扰步骤一)
变频器及伺服驱动器都是系统最大干扰源 并透过动力线所產生电场干扰 动力线就是干扰途径
所以我司在动力线上设计镀锡编织网 把它包起来 抑制干扰
此线有极佳耐曲绕度及柔软性 另外在高频传导效果特佳 防油防水
令外针对高速电主轴的要求 有特殊设计 更能协助其性能稳定性

双屏蔽双对绞线接线方式(降低干扰步骤二)
单屏蔽线接线方式(个人看法 有争议)
屏蔽层单端接地(我司看法)
屏蔽层双端接地 有问题 若从屏蔽层电流分部曲线图来看 电流多集中在中央 两端接第 那如何排除
双屏蔽线接线方式
内屏蔽接0V外屏蔽接地 一样单端接
对绞线接法更重要 接错还不如不用

双屏蔽双对绞(欧规标準) 拥有极佳电气特性
   抗干扰
   抗压降(150m)
   高低频下讯号不易失真
严格选料 针对数控机床专用设计 有极佳物理特性
    符合ROHS环保标準
    柔软度特佳
    耐曲绕度佳  120kg/m  承受力
    不用再製料 延长使用寿命
    防油防水

有效接地(抑制干扰步骤三)
A:何為有效接地
我司採专用镀银接地线 具有低电感特性 高效率传导性
    降低瞬间啟动电流
    杂讯快速排除
    降低干扰源
    避免电压浮动
    减少驱动器变频器烧毁
B:正确接地方式
  多轴变频或驱动器 应该採取并连方式 非串连(错误接地 高频状态下驱动器很容易烧坏)
C:如何验证接地效益
  拿具有量测瞬间高电压电表 接两端量测电压(变频器及接地)
  不同接地线有不同电压
  V=I * R(R1,R2,R3)
滤波器(抑制干扰步骤四)
讯号两端不匹配很容易產生驻波(类似电话机裡的迴音) 当他能量累积够强时 就偶而去干扰控制器 提共错误波形(失真)给控制器 造成误算

网友A:
一般干扰是有的看怎么处理,如果变频器多的话可以考虑滤波,主回路和控制回路分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干扰是有的看怎么处理,如果变频器多的话可以考虑滤波...

 说说具体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