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300 MODBUS/TCP的疑问

楼主(2015-09-29):
请问一下 这个模块  start address 是DB1.DBW38(值是200)就是读对方的数据从200开始读?还是读过来数据存放区起始地址?

怎么通讯过来的数据不在DB1里面?在DB14里面

网友A:
start address 的 DB1.DBW38 是让你填写的要访问的服务器端的起始地址(例如40001或30001),读取到数据后,转存到DB2(该DB中可定义8个数据区)中定义的相应数据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rt address 的 DB1.DBW38 是...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