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plc启停

楼主(2015-09-29):
上位机控制plc在通过plc控制泵,泵由变频器控制启停,可下达了命令,plc输出继电器都断开了,泵依旧在运行,是线接错了,还是变频器的问题,这种情况有时候出现,变频器与plc启停线怎么接?求解。

网友A:
PLC用通讯控制变频器有这种情况

楼主:
怎么解决呀,求助各位高手们。

网友B:
很简单,不要通讯模式,把变频器用外部运行模式,PLC就用一个端口控制变频器,运行频率在变频器预先设置好就可以

楼主(2015-11-05):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不要通讯模式,把变频器用外部运行模式,PLC就...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