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系列的PLC与MT4414T通信

楼主(2015-09-29):
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在HMI软件的元件库窗口选择对应的三菱FX1N系列的PLC之后,当在HMI软件上选择添加PLC元件并设置其元件属性时,使用自带的存储器地址类型LB、RB,那么就会在步科屏上有显示且能通信成功,这种情况下步科屏不需要通过通信线与硬件PLC相连。

第二问题就是当我在HMI里面使用的地址类型是X、Y、M的时候, 步科屏与PLC不管是不是用通信线连接都无法通信成功。求救啊,刚刚接触HMI和PLC!!!!!

图1:HMI软件设计中步科屏与PLC的连接

图2:实物MT4414T与三菱FX1N的PLC连接

图3:HMI界面设计

图4:PLC的梯形图

图5:PLC元件的属性设置,地址类型有X、Y、M等等

楼主:
帮帮忙呀!在淘宝上买的PLC,他们的板子和威纶的屏是能正常通信的。我说我的是步科屏,让后他也不懂怎么来弄,就让我尝试各种办法,最后还是行不通!

楼主:
救济救济,各路师傅帮帮忙,世界充满爱

网友A:
感觉是通信线问题,去淘宝买根fx1n与MT4414T的通信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