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4输入热电偶模拟量和普通EM231模拟量

楼主(2015-09-30):
EM231,4入热电偶模拟量和普通EM231模拟量的编程有什么区别?地址也用AIWx吗?是不是一样的。有大侠知道吗?在线等!

网友A:
每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按模块的先后顺序和输入通道数目,以固定的递增顺序向后排地址。 例如: AIW0、AIW2、AIW4、AIW6、AIW8等。

对于EM231 RTD(热电阻)两通道输入模块,不再占用空的通道,后面的模拟量输入点是紧接着排地址的。

每个有模拟量输出的模块占两个输出通道。即使第一个模块只有一个输出AQW0,第二个模块的输出地址也应从AQW4开始寻址(AQW2被第一个模块占用),依此类推。

每一模块的起始地址都可在STEP 7-Micro/WIN中的菜单“PLC > Information”里在线读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按模块的先后顺序和输入通道数目,以...

地址用琅琊精神说的   采集上来的数据除以10就是您的实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