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PLC的几种常见故障分析及处理

楼主(2015-09-30):
数控机床PLC在运行过程中有以下几种常见故障,在工作工程中针对故障采取以下相应的解决措施,使设备正常运行。

  一.电网波动过大PLC不工作

  表现为PLC无输出。先检查输入信号(电源信号,干扰信号,指令信号与反馈信号)。例如采用SINUMERIK 3G-4B系统的数控车床,其内置PLC无法工作。采用观察法,先用示波器检查电网电压波形,发现电网电压波动过大,欠压噪声跳变持续时间大于1s,由于该机床处于调试阶段,单元系统内组建故障应当排除在外,由内部电网干扰措施(滤波,隔离,稳压)可知,常规的电源系统已无法割断或滤去持续时间过长的电网欠压噪声,这是抗电网措施不足所致(内因),导致PLC不能正常工作。

  在系统电源输入端加入一个交流稳压器,PLC工作正常。

  二.电磁干扰

  电磁干扰故障常发生在新机床调试阶段机床频繁停机,但可以工作,顾可排除参数混乱和元器件内因造成,可能原因是电网或环境的电磁干扰,导致系统不稳定,其外因是变频感性干扰源。这是所选元器件的容量过小,过大的电网干扰脉冲,使滤波器内部电感元件出现磁饱和,无法滤去高频干扰脉冲。

  在系统电源输入线之间并联一个2.2mF电容,即增加了一个吸收网络,故障排除。

  三.PLC-MD参数故障

  该故障发生在调试阶段在回零操作时只能沿坐标轴负方向移动,正常移动就出现超程报警。例如:FANUC 0M系统某加工中心,通电后做返回参考点(回零操作)操作时,进给轴正向移动一段距离后即出现超程报警,实际未触及行程开关。“复位法”不能消除报警。停电后重新通电,故障依旧,表明报警实质为软超程,。由于机床处于调试阶段,可排除硬件故障导致的假超程可能。

  先检查参数设置表是否紊乱,然后采用参数修改法。方法1.关闭(OFF)报警软键,做回零操作后恢复报警软键ON;方法2.暂时修改软限位参数(143)为+999999,回零操作后,恢复原参数值。两种处理方法再重新开机后都可排除故障。

  注意:在实际回零操作中撞行程开关而产生超程报警,这时不允许用“复位法”,以防再次撞击而损害机床精度。

  四.PLC输入板故障

  PLC输入板故障常发生在自动加工时,CRT上显示报警,机床不能工作。例如FANUC 3T-A系统数控机床自动加工时,CRT上显示“NOT READY”,机床不能正常工作,报警显示主控板无论CNC或PLC的主体是好的,没有报警具体内容。怀疑伺服放大器或PLC中存在故障。但如果伺服放大器有故障,应该在启动自诊断时报警。故故障可定位为PLC的I/O接口板,这种故障属于硬件故障,主要成因应是对应输出”NOT READY”的前面环节电路硬件故障。

  更换零件后故障消除。

网友A:
数控机床现在好像大部分是专门的控制系统!西门子802D系统,法兰克系统,还有几个国产的系统,PLC的比较少!

网友B:
mf?是输入错了,还是真是这单位?

网友C: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非常感谢

网友D(2015-11-07):
很专业,学习了。,,很专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