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eplan应该从哪里入手

楼主(2015-09-30):
对于初学者来说,学eplan应该从哪里入手。是从建部件开始,还是从项目规划开始。

网友A:
首先你的会基本使用,然后在考虑后面的

网友B:
先画一个基本的图纸   EPLAN属于系统  学会简单  学精很难

网友C:
如果没接触过可以打开别人的项目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