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球阀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5-09-30):
电动球阀是根据阀瓣这种形式绕阀杆的轴线运动的阀门产品,具有耐压、耐温、耐腐、流动阻力小、使用寿命长、应用范围广等优点。用户使用电动球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较多,今天小编来具体介绍一下电动球阀使用注意事项,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电动球阀使用注意事项

电动球阀执行器是实现电动球阀程控,自控和远程控制不可或缺的驱动控制装置,其运动过程由行程,转矩等来控制。由于电动球阀执行器的工作特性和利用率取决于球阀的类型及特性,故而,正确选择球阀执行器,对防止出现超负荷现象至关重要。

执行器输出扭矩是选择电动执行器的最主要参数,执行器输出扭矩应为所选球阀操作最大扭矩的1.2~1.5倍。其次,要根据球阀不同的使用条件,选择恰当的启闭速度,这样可防止球阀执行器启闭速度过快产生水击现象。

电动球阀执行器有其特殊要求,即必须能够限定扭力(轴向力)以及旋转角度。当电动装置规格确定之后,其控制扭力也就确定了。一般在预先确定的时间内运行,电机不会超负荷。但如出现下列情况便可能导致超负荷:一是电源电压低,得不到所需的转矩,使电机停止转动;二是错误地调定转矩限制机构,使其大于停止的转矩,造成连续产生过大转矩,使电机停止转动;三是断续使用,产生的热量积蓄,超过了电动机的允许温升值;四是因某种原因转矩限制机构电路发生故障,使转矩过大;五是使用环境温度过高,相对使电机热容量下降。

1、环境温度应该控制在-25℃-70℃之内。

2、几种情况应该选择防爆型电动球阀,电流不稳定、环境腐蚀、易燃易爆场合、特种介质、长时间无维护等。

3、由于电动机构较为复杂,当出现故障是不应自行拆卸,防止意外发生。

4、任何情况下不得对电动球阀进行敲打或将物品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