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线正确的名称叫什么呢?

楼主(2015-09-30):
这是一条威纶通触摸屏上传下载用的数据线。我一直都叫数据线或编程线。

具体的学名叫什么啊。

现在国外的一个客户需要这么一套编程线,让我告诉他们型号,我叫不上来啊。

比手机充电器的口稍微厚点,就是移动硬盘上的那种数据线。

网友A:
好像叫通讯线

网友B:
不是叫micro usb  就是 mini usb

网友B:
叫mini usb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mini usb数据线

这个叫mini,那么手机的那个叫什么呢?手机的那个看上去更扁一些。口比这个薄。

网友B:
安卓手机的叫MICRO USB数据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叫micro usb  就是 mini usb

网友D:
一般都是定制

网友E:
手机也有用的,手机现在的要扁点,这个叫MINI USB

网友E:
这种口,将会是以后通讯口主流(小型的产品)

网友F:
我就跟它叫数据线,具体学名还真没考虑过

网友G:
标准的小USB接口,手机、数码相机......等数码产品广泛应用的。以后又出现一种比这更小点的,但是应用不多。电缆是4芯的,5V电源2根,双向数据传送2根。

网友H:
不是 usb mini就是mini usb

网友I:
以前的诺基亚手机就是用这个线充电的!!!

网友J:
usb 转方口 线了了了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