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故障报警

楼主(2015-09-30):
我公司一台ABB变频器15KW,停机后偶尔会出现“直流欠压”故障报警,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可能原因有很多,可能是控制板问题、检测原件问题,也可能IGBT有问题,

你复位断电从新上电后还报故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原因有很多,可能是控制板问题、检测原件问题,也...

不会报,也不是每次都出现,大概一个星期出现2次左右,

网友A:
猜到一般都会这样,一般这种情况可能是INT板问题,硬故障可能性不大

具体维修建议找ABB售后,自己只能替换法

网友B:
多种分析   停机后出现低压   而且是偶尔的  是否供电正常

网友C:
检查一下主电源供电情况,是否有接触不良造成短暂缺相,或主电源不稳,瞬间欠压等,如果排除了电源问题,那么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

网友D:
说的有道理!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E:
正常现象,停电后直流电压下降可是检测回路还没有完全断电啊

网友F(2015-12-20):
正常现象,这是由于变频器断电后储能电容上的电压还能维持显示器正常示,CPU还在工作。当储能电容的电量下降到报警后,CPU会将检测到直流母线的下限值报出。当储能电容电压进一下降CPU和显示器停止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种分析   停机后出现低压   而且是偶尔的  是否供电正常

供电也正常,近1个月都没出问题了

网友G:
变频器不带电动机时,测得的三相输出电压基本平衡不等于三相输出电压正常。

当变频器带电动机运行时,发生抖动,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是不平衡状态的。

在这种情况下,先应空载检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波形,通常采用示波器测量线间电压波形即可发现故障。

常见的故障如下:

1.变频器输出线间电压之间的波形幅值异常,驱动电路损坏:(1)变频器某相、某组(上组或下组)功率块(IGBT)损坏;(2)变频器某相、某组(上组或下组)功率模块的驱动信号异常,驱动电路损坏。

2.看一下有无输出电压反馈馈电路,若有,某路反馈信号异常,也导致输出电压错误调整,电机运行不稳.

3.变频器开关电源异常(包括驱动正负电源电压幅值异常、电压不稳定或受干扰引起脉冲等)。

4.电流检测电路故障,电流检测的异常反馈可能会输入CPU参与运算影响到输出,使电机振动.

5.变频器启动转矩设置不对。只要将启动转矩参数从小到大进行试验,便可找出最佳的参数。(试验时,加速时间可加长)

期待楼主最终结果共同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不带电动机时,测得的三相输出电压基本平衡不等于三相输出电压正常。当变频器带电动机运行时,发生抖动,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是不平衡状态的。在这种情况下,先应空载检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波形,通常采用示波器测量线间电压波形即可发现故障。常见的故障如下:1.变频器输出线间电压之间的波形幅值异常,驱动电路损坏:(1)变频器某相、某组(上组或下组)功率块(IGBT)损坏;(2)变频器某相、某组(上组或下组)功率模块的驱动信号异常,驱动电路损坏。2.看一下有无输出电压反馈馈电路,若有,某路反馈信号异常,也导致输出电压错误调整,电机运行不稳.3.变频器开关电源异常(包括驱动正负电源电压幅值异常、电压不稳定或受干扰引起脉冲等)。4.电流检测电路故障,电流检测的异常反馈可能会输入CPU参与运算影响到输出,使电机振动.5.变频器启动转矩设置不对。只要将启动转矩参数从小到大进行试验,便可找出最佳的参数。(试验时,加速时间可加长)期待楼主最终结果共同交流

谢谢,说的很详细,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