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绝对定位指令里的脉冲输出频率这个数怎么得到的。

楼主(2015-09-30):
当 DRVA 指令执行时,依 S1 指定脉冲输出数目(绝对坐标位置指定,其中正负号代表正反方向)及 S2  所指定的脉冲输出频率,由脉冲输出装置 D1 及回转方向信号输出装置 D2 ,进行脉冲信号及方向控制信号的输出。

   S2这个脉冲输出频率这个数是怎么得到啊。经验值还是计算来的  如是计算那怎么计算。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A:
用一个寄存器,然后根据实际需要修改。

网友B:
当然是通过公式计算出来的!网上能够找到公式,但“如何使用”需要自己研究。

网友:
这个参数是根据实际调试时机械的运行状况来设定的,不是根据公式来的,比方说用步进电机的时候和用伺服电机的时候这个参数就差别很大,丝杆传动的参数和皮带传动的参数也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寄存器,然后根据实际需要修改。

在触摸屏上给一个地址,我需要多大的频率都可以直接在触摸屏上修改是吗??一般这个数值是多少啊。我怕我给定的值不合理造成事故。

楼主:
对:   这个参数是根据实际调试时机械的运行状况来设定的,不是根... 内容的回复!

我这用的是伺服电机,丝杆传动的,能给我一个大约的值吗??谢谢

网友C:
输出频率就是控制电机速度。频率高速度快,频率低速度慢。根据实际情况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频率就是控制电机速度。频率高速度快,频率低速度慢。...

  大神 输出频率大约在多少合适啊  我第一次使用伺服系统

网友D(2016-04-14):
用一个寄存器,然后根据实际需要修改

网友E(2017-08-02):
通过说明书里的制定寄存器位,写到程序里在线监控时可观察其数值;这里的频率大小对应速度的大小,帮助里应该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E:
通过说明书里的制定寄存器位,写到程序里在线监控时可观察...

指定的d****寄存器位

网友F:
看看手册 里面有很详细的教程

网友G:
我就看看不说话学习一下0.0

网友H(2018-06-22):
引用 网友F:
看看手册 里面有很详细的教程

台达有使用手册 编程手册 应用手册 在哪个手册里

网友I:
简单的说就是,根据导程和齿轮比算出1个脉冲对应多少距离。然后频率就是1s中输出的脉冲数,设置多少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