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内部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5-10-01):
请问各位师傅这H2100是怎么算出来的?04.00怎么转换成了H2001呢?

网友A:
台达的变频器啊!楼主想问什么!

楼主:
对: 李东泽 台达的变频器啊!楼主想问什么! 内容的回复!我想问变频器参数04.00(多段速的第一段速)的内部地址是多少?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B:
每个地址都有他的用途,这是厂家编好的,具体查看手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台达的变频器啊!楼主想问什么...

这样啊,记得我问过台达的代理商,说在说明书的后面,有详细的介绍,现在手头没有,没法一起共同讨论,记得当时的编号是H2100,从这个编号里找,我的用的是D网和变频器通讯C2000的变频通讯卡,询问的台达的售后!

网友C:
H2000组参数是运转控制参数组,H2100是运转状态组。台达基本所有系列都是这样的.这个是产品定义的,不需要算,你查台达变频器手册的通讯部分说明可以看到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D(2015-11-15):
说明书写错了!

应该是 WPR D10 H400

参数4.00的地址应该为H400.

请看下表:

网友D:
尽信书不如无书!国家的教材都有错误,何况经常变更的手册!

掌握方法,灵活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