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运转中停顿现象如何处理

楼主(2015-10-01):
安川6165G 变频,5.5KW 带5.5电机,0-10V无PG  VF控制,原本用好好的,参数也没有调动,近期工作时转起来会突然出现停顿卡滞现象(约3-4秒吧),然后才继续转动,有时启动时会反转,有时启动不了,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所致,或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机有问题,电机轴承!

楼主:
回李东泽,首先谢谢了,电机已检查过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网友A,首先谢谢了,电机已检查过没问题的。

线路如果在没有问题,那就是变频器本身的有问题!

网友B:
       是外接端子控制还是总线控制,有干扰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外接端子控制还是总线控制,有干扰不 ?

外接控制,无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网友A,首先谢谢了,电机已...

线路也查过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李...

建议楼主换台变频器看看,应该是变频内部的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

 我也一直怀疑是变频器问题,但手头的变频又都是380V的,原安川是220V,所以不好处理,不知切换到手动运行能否判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

当然可以,你的地盘你做主,楼主能详细说说这个变频器是控制什么电机的,怎么还有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

 早期的加工中心中,三菱500控制器,控制器那边用0-10V的模拟量输入变频,从而控制主轴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 内容的回复! 早期的加工中心中,三菱500控制器,控制器那边用0-10V的模拟量输入变频,从而控制主轴电机。

如果是这样的设备上,那我怀疑是机械或者外部控制所造成的,虽然不干百分之百肯定,但是我认为还是有70%的可能

网友C:
应该检测0-10V,看电压变化与电机转动是否一致,如果一致,那是控制系统的问题了。

网友D:
首先检查输入的模拟量是否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再用就地控制盘就地启动电机,运行一段时间观察,如果还是这种情况,就可以肯定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E:
感觉变频器的问题比较大,其次就是干扰问题

网友F:
电缆线可能有断裂,没有完全断裂,我原来就碰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G:
这种问题,我碰到过一次,模数转换模块损坏了, 外部线路都是好的,你开机的时候用万用表测一测  模块输出模拟量是否正常。还有拨嘛开关位置对不对,从0HZ 开到50hz取三四个点  看看模拟电压是否是线性变化。。。。。。   若不是  那就证明模块坏了。,若模块好的,那估计变频器那端有问题了,

网友H:
同样问题。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I:
应该是变频器有问题了,返厂维修吧。

不知道解决了没有?

网友J:
变频器没问题!应该是控制线路有问题!有干扰!!!

网友K:
电机不转的时候看变频电流,如果电流异常高就是机械堵转或者电机相间短路了。

网友L:
不考虑电机的问题,电机有问题变频器一般直接报警了,应该是变频器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