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1M怎样编写模拟量程序?DA041模块

楼主(2015-10-02):
怎样输出一个模拟量呢??找不到对应的输出地址

网友A:
有模拟量模块吧,地址都是按顺序编下来的

网友B:
是不是需要硬件组态,CJ2M系列的是硬件组态后自动生成地址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你们,找到答案了

引用 网友A:
有模拟量模块吧,地址都是按顺序编下来的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确实自动生成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需要硬件组态,CJ2M系列的是硬件组态后自动生成地址

网友C(2015-12-0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你们,找到答案了对: 网友A  ...

网友D(2019-11-05):
超人会飞 回复内容:谢谢你们,找到答案了对: Zhu_Run  ... 内容的回复

网友E(2020-07-06):
找到答案热

网友F(2021-01-18):
看看有没有我用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