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般四芯小电缆做以太网通讯时,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10-02):
最近在改造某供热站一锅炉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因为之前用的是工控机加板卡采集现场仪表的模拟量信号,以及部分设备的运行信号,而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输出都是用485采集的,工控机负荷大,运行之后,很多反馈都很慢,现在需要将变频器的所有信号都用plc来采集。

而现场电缆沟不具备放线条件,只好拆掉之前的个别线,两头接上网线头(说明一下:用了其中四芯,其他四芯剪掉了,而且剪了屏蔽层),然后在控制室可以用电脑联机访问,下载程序,信号传输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就是插到交换机上之后,绿灯常亮,不闪烁,用网线插交换机,电脑访问不了plc,不知问题何在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我的四芯线是两芯有屏蔽,两芯不带屏蔽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和领导讨论过,领导说是网线和普通的四芯线,是有区别的!

网友B:
有的资料上说同种设备网线做法可以使用直连也可以交叉,是不是经过交换机的网线需要直连的,不能用交叉的。

网友C:
电缆的选择很重要的。

网友D:
真的没看懂你是如何接的线?一会4芯,一会2芯?

以太网线就是4对双绞线,低速下就用2对线,你用2根独立的双绞线也是一样的效果。电脑访问成功,表示网络传输没有问题。插交换机不行,很可能你做成了直连线,而电脑现在都具备收发端自动转换(A,B可自动切换),所以电脑就没问题。

再仔细检查下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