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机器人没有操作权限怎么解决?

楼主(2015-10-02):
机器人设咯操作等级,但很久没有忘咯!

现在连新建程序都没有权限,要怎么处理?

求大师指点!!!!!!!!!!!!!!!

网友A:
联系下厂商吧,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B:
这个密码目前的没法<此处内容被屏蔽>的。。。

有备份的话重装系统或者重新镜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联系下厂商吧,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D(2017-05-15):
设置的最高等级密码,需要当事人或者把机器号发给发那科代理商

网友E(2018-03-27):
系统有没有备份,有备份系统初始化

网友F:
把IO导出,重新安装一个系统,再导入IO

网友G:
学习了,原来如此

网友H(2018-05-04):
联系下厂商吧

网友I:
如果是最高等级密码,估计自己就搞不了啦

网友J(2018-06-09):
如果是设置了最高权限的话  就只能看手上有没有系统备份的镜像文件,如果有的话就可以重装系统(初始化)然后将镜像文件导入、最后设置新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K(2018-07-10):
需要当事人或者把机器号发给发那科代理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把IO导出,重新安装一个系统,再导入IO

一直没搞明白IO

网友M(2018-11-01):
不够积分,凑个积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