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可用的传感器

楼主(2015-10-02):
新人求教!有台2m/s移动的设备,防止设备撞到人有什么可靠点的传感器吗?求师傅们赐教

网友A:
个人感觉从传感器安装方式和类型去作考量可能比纠结于反应速度什么的更容易解决问题。

网友B:
个人感觉你的移动速度2M每秒,元器件感应距离有点在8米以上,理论上预留4秒的电气反应和动作设计时间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你的移动速度2M每秒,元器件感应距离有点在8米...

这个有道理,机械上要做好足够保护,电气控制上一般传感器反应都已MS计

楼主:
有什么合适的传感器呢?!

网友D:
     这个与人相关的,最好是双重保护,一个人的感应区域使用安全光幕,还有就是机械的硬件行程开关也需要!

网友E:
用视觉传感器呀。速度快捷,可靠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