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期间为什么工厂要关闭无功补偿之前

楼主(2015-10-02):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现在放假前,供电部门都会电话给企业负责人,放假了要关闭电力设备的无功功率补偿装置,为什么呢?请大家讨论给个说法,谢谢!

网友A:
电网空载接入太多补偿电容,就适得其反了。工厂大都是电机类感性负载所以要加补偿电容来提高功率因素,但是大家的感性负载都关了,这电网的容性不小啊

网友B:
    因为你全厂 设备不是都停车不工作了呀,但是无功电容还在工作呀,耗电着呢

网友C:
因为在工厂内的负载一般都是感性负载,容易导致功率因数降低,所以要通过电容进行补偿,但是设备不运转的时候,电容补偿还存在,相当于在电网上接了一个容性的负载,也会导致功率因数降低,所以企业停产的时候,要关闭电容补偿。

网友D:
楼上正解,但是我想说的是一般的生产企业都是24小时运转的,这个与放不放假没有关系

网友E:
现在的无功补偿都是自动投切,工厂放假期间,生产负荷没有了,自动投切装置如果正常,电容器不会投入的。不过,功率因数自动补偿装置不能正常工作的很多,要求切断也合理。

高压用户低压补偿注意,放假期间的主要负荷是照明,负荷很小,此时高压侧功率因数低,因为变压器就是感性负载,低压侧检测不到,而且不补偿。应该固定接入一台电容器,接近变压器的补偿量。